求教:CAN的输出控制寄存器如何配置

楼主(2002-06-17):
我用的是SJA1000的CAN控制寄存器,OCTP1,OCTN1,OCPOL1,OCTP0,OCTN0,OCPOL0都接的是0,请问我如何写输出控制寄存器,谢谢。

网友A:
你可以通过c function MK_FP()获得端口入口地址,然后直接写入数据。。。 seawinding@21cn.com

网友B:
直接写输出控制寄存器为0X02。 为什么用这种输出方式,你用了两片82C250吗?

网友B:
要看你的输出方式.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请各位帮忙,谢谢!

网友D:
设置成推拉方式

网友E:
在复位模式中可读写此寄存器。在PeliCAN模式的工作模式中,这个寄存器是只读的.在BasicCAN模式中总是‘FFH’。在复位模式可向此寄存器(地址为0x08h)写入。OCTP1,OCTN1,OCPOL1,OCTP0,OCTN0,OCPOL0具体如何配置取决于被OCTPx,OCTNx(悬空,上拉,下拉,推挽)编程的驱动器的特性和被OCPOLx编程的输出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