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模拟量模块

楼主(2002-06-17):
我采用S7-300的模拟量模块AI8*12采集现场信号,模板的Maun接GND,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有一路信号,是采集其他系统所得,我能得到4~20mA信号,但是系统却显示为越限,满量程.如果转为电压测量,串入250欧电阻时,仍为满量程,除非把Maun与输入端负相连,可是此路信号可以正常显示,而其他7路却都为满量程了,请问如果我把其他电源供电的标准变送器并入我的系统,该怎么样接线.

网友A:
原因是不共地!

网友B(2006-03-16):
用一个信号转换模块,输入端用他的电源,输出端用你的电源,这样不就不存在共地的问题了吗?

网友C:
看能否让提供4-20ma的设备那边提供一个隔离的信号,不要与它那边本身的系统OV有关

网友D:
   你的接线有干扰

网友E:
确实不共地,建议用光电隔离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