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向MITSUBISHI的FX2N PLC输入浮点数

楼主(2002-06-18):
我是一位用三菱fx2n plc作毕业设计的学生,主要搞控制算法.运用fx_win编程软件,不知如何将浮点小数存入数据寄存器D中.毕业答辩临近,劳驾,各位大侠侠义相助.不胜感激!

网友A:
如何将FXGP中的梯形图粘贴到WORD文档去,请赐教,感激涕零!!!!

楼主:
sonny, 我先将整数存入数据寄存器,再将整数用flt指令转化为浮点数进行浮点数运算可以吗?请指教. 小紫,好像不能直接粘贴,如果你的梯形图不大,在word里也可以画出来.

网友B(2008-12-04):
 拷贝屏幕,然后粘贴到word

网友C:
用触摸屏输入或是用个运算得到,除法就能间接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