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和三菱fx2n通讯问题

楼主(2002-06-18):
各位高人: 我用的是组态王6,使用编程口和fx2n通讯时,出现 如下问题,谁能帮帮我: PLC中的变量读的时候很正常,但那个寄存都写不进去, 我也设计了动画连接实验,变量值好象只是改变了一瞬间就又变回原来的状态,信息窗口显示写成功,可PLC没有动作,好象就根本就没写进去(用三菱自带编程软件写没问题主题PLC没毛病) 这会是哪出了问题呢?

网友A:
我与你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与组态王总部技术支持联系后反反复复得到三个技术支持人员的不同的回答. 但问题仍没能解决真急人. 我的使用环境是: fx2n-128mr主机, 232-BD通讯板. 你如果有了解决方法请告诉我好吗谢谢!

楼主:
firstsx同志看来我们是难友呀, 我和你用的是相同的PLC,原来还以为是计算机的毛病呢, 现在问题有了新的发展,我发现无论往哪个寄存器写,也无论写 模拟量还是离散量,都会清掉原寄存器的内容,好象是在写“零” 不知道这会不会对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网友A:
我已经向组态王的技术支持就此问题咨询了一周时间先后有三位工程师回答了不同的方法但问题没有解决.很难理解, 三菱的PLC是使用非常广泛的一种设备如果连它都不能很好的支持可真是有问题了, 这不点影响公司形象呀. 无耐我只好改用力控的软件试了试, 很快就与PLC联通了,工作很正常, 你可以试一试, 力控软件与组态王差不多只是在编辑时的操作速度似乎比组态王慢一些, 你如没有光盘可以与力控公司直接所取,演示版完全是免费赠送.

网友B:
大家好!组态王与三菱FX2N编程口通讯我们有很多用户都在正常使用, 根据几位的描述,可能是您们所用的设备驱动过旧,或者是变量定义方面的问题: 现在我给每位发一个最新的FX2N关于组态王5.1和6.0的最新驱动(组态王6.0驱动采用了新的接口方法),请大家根据自己的组态王版本更新相应的驱动 . 另外,请注意,用Y寄存器写时,在组态王定义变量应该将变量定义为只写 类型,采集频率:0 (样,只有当用户在运行状态下为输入一个值时,组态王才刷新设备对应寄存器一次.) 若用户用D寄存器进行读写时,可将变量定义为读写属性,采集频率根据需要设置 . 若通讯仍然存在问题,请及时联系北京亚控驱动部 010-82665206-驱动部 有问题,我们一定帮助解决! qyh

楼主:
firstsx,qyh两位先生, 首先,谢谢两位的帮忙。 我又换了两台计算机试试了一下,一切正常。说来真奇怪我的计算机平时也没什么毛病呀,只是我们操作系统为WIN2000,而后来用的两台为WIN98,和NT4。0,一点问题也没有,难道会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也可能是我计算机主板的问题。 firstsx先生,你也试试吧。 祝你好运!

网友C:
我在WIN98下制作运行正常,但换了台WIN2000 NT环境的也出现相同问题。

网友D:
你好 : 我刚接触三菱PLC(FX2N-128)。现想解决从电脑(RS232)用软件(VFP)检测PLC有关输入/输出继电器的相关值,但不知怎做。 请指教!!! 杨光 zonebond@163.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