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

楼主(2002-06-18):
请问哪里有这样的数据采集卡 通道:32 (不少于16) 采样率:20k (不少于5k或10k) 同步采样,多ID或者SH都行 16bit或者12bit 最好可以用于笔记本,pci或者usb都行 可以利用windowview或者labview 谢谢

网友A:
一般8通道以上的同步采样通过如下两种方式: 1.多卡 2.通过外接S&H电路实现. 凌华科技提供以上两种同步采样的解决方案. 1.可以用4-8片DAQ-2006(4ch,250KS/s,16bit同步采样A/D)实现. 2.可以用一片DAQ-2204(64ch,3MS/s,12bit)实现.DAQ-2204为多路选择的A/D卡,通道之间非同步.但DAQ-2204提供S&H信号输出,用户可以利用此信号搭建S&H电路实现同步采样. DAQ-2204和DAQ-2006均为PCI总线采集卡. http://www.adlinkchina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