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的FC如何Protected?

楼主(2002-06-19):
各位高手,请教S7-300的FC如何Protected?

网友A(2002-04-29):
下在程序时

楼主(2002-06-12):
Thanks! 我已知道怎么加密了。

楼主:
您好: 谢谢您的帮助,我知道在源文件中加上KNOW_HOW_PROTECT就可以了,可那是用STL,能不能用LAD实现呢?我习惯用LAD。 商祺 WF 18/6

网友B:
I never know the way to do it in LAD for years. Wish somebody can tell me. My way to do it is: After finishing programming in LAD, generate STL source file from FC block of LAD. Add "KNOW_HOW_PROTECT" in STL source file. Then compile source file to get FC bolck which is protected. BTW, Compiled FC blocks can be viewed in STL or LAD by selecting item "View->STL" or "View->LAD" from me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