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ci7200

楼主(2002-06-19):
我用一块PCI7200收下位机传来的17个32比特的数,用的是DI—CONTREADPORT这个函数,可收到的数不正确,请问函数中的参数count是不是应设为17,如果有其他办法,请告知?如有这方面的例子发给我谢谢!dreamya@yeah.net

网友A:
1.你把pci-7200的DI通道某几位和地短接起来,然后再采一次看看数是否式对的. 2.PCI-7200的例子程序可以看所采的数据内容,你用例子程序跑跑看看数据是否正确. 3.count的值为17 4.PCI-7200本身带的例子应该是很充分了.

网友:
你调用DI_ContReadPort()函数中各个参数都是如何设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