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请教CAN的总线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02-06-19):
那位大虾你给我讲讲philips的8xc592中的两个总线定时器的意义和使用吗?尤其是总线定时器1中的TSEG1和TSEG2的作用。 万分的感谢!

网友A:
TSEG1和TSEG2确定每位周期的时钟周期数目和采样点位置 具体的你要看参考手册和can协议

楼主:
每位周期是指我发送一位数据所用的时间吗?(波特率?) 采样点是指我接收数据的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