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网如何确定是拿一个节点通讯

楼主(2002-06-19):
在 can网中。如果有一个主节点,多个子节点,在通讯中只是主节点和子节点之间通讯,子节点之间不通讯。 1)当主节点给其他的子节点发送信息时,只要设置好子节点的id标志和接收码和接受掩码就可以了,那么子节点就可以收到信息 2)当子节点给主节点发送信息时,如何确定id标志和接受码以及接受掩码,因为不同的子节点的 id,接收码,接受掩码时不同的呀!! 谢谢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devicenet

网友B:
如果你希望所有的子接点和主接点都能通讯的话,最好把主接点的屏蔽码设为FF,再根据接收到的子接点的ID判断是哪个子接点。

楼主:
1) 在can中,接受码和屏蔽码的“相关”和“不相关”,我其实一直没有理解透,可以仔细说说码? 2)你的意思时说,只要疲敝码为FF,那么接受节点和发送节点的id可以不一样吗?id 除了表征优先级外,还有什么意义? 谢谢!!!

网友C:
楼上之楼上说的是,你让主节点全部接收所有子节点的信息,然后用程序来判断是哪一个节点送来的信息,这应该是主节点比较通用的做法吧,像上面大树说的,你可以仿照devicenet来定义,这样你可以省很多事

楼主:
我对devicenet是一无所知,他是如何定义的呀? 可以给仔细解释一下“相关”,“不相关”id除了优先级外还有什么用处?

网友D:
接受码将其标识位与接收的标识比较, 屏蔽是用来说明相应位是否需要比较 ID的作用可以说明你的数据的意义,CAN的ID是自己定义的,所以CAN不是一个开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