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honeywell

楼主(2002-06-20):
有人知道TPS中native windows时间和windows nt系统时间同步设置方法吗?

网友A(2002-05-12):
1、以系统管理员的身份登录GUS操作站。 2、运行GUS CONFIGURATION UTILITY(START--PROGRAMS--HONEYWELL GUS--CONFIGURATION UTILITY). 3、打开下拉菜单CONFIGURE--DEVICES/SERVICES. 4、其中有一项TIME SYNCHRONIZATION SERVICE. 将ENABLE选中即可。另一项表示间隔多少分钟同步native windows时间和windows nt系统时间一次。 5、在NT 系统时间设置时不要选择夏令时,否则在夏天将有一个小时的误差。

网友B(2002-06-20):
操作很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