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启动方式及硬件设备

楼主(2002-06-20):
现象:有一台90kw的电机(引风机)采用标准自耦减压起动,起动时电流特别大(在400A电流表上也达到满刻度以上),而且主变的ME(断路器)还有嗡嗡声,所持续时间在20s以上后才缓慢回落至额定值以内。(控制及主回路都正常且以前并无此现象) 我的疑问是:对于采用自耦减压起动的电机为什么起动效果会如此的差,是否是自耦变压器(用的是90kvA)太小了呢?还是起动转距的确太大呢?如果在不改变电机的情况下改用软启动器或者是变频器起动这种现象是否会消失?

网友A:
1、如果是新加的自耦变压器应考虑是不是与抽头电压太高有关系。 2、应检查风机机械部分是否有故障,尤其是连轴部分。 3、不排除采用的自耦变压器的名牌数据与实际不符。 4、对于引风机最好采用变频器控制,可以节能并提高自动运行水平。

网友B:
采用变频器后,启动电流绝对小,我改造过自藕90KW的,非常好! 联系:muzi_fangyuanli@yahoo.com.cn

网友C:
可能是风机的实际功率比设计功率要大,而马达选用的是设计功率,所以起动电流特别大.类似问题我碰到过好几例. 如风机应用较简单,如不需要调节风量,建议采用软启动器,价格便宜,用变频器投资太大,不合算.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询问过几位老师傅,他们提出可能是负载较大、起动时间短的原因,他们建议可以适当的增加起动时间,比如在三十秒左右(现在我调定在20s)这样就不用改设备了。不知诸位有何看法?我有个疑问就是这起动时间究竟有没有标准,我印象中好像应该在15s以内。 还有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自耦变压器抽头电压高是否会造成电机的电压过低从而使起动电流大呢?(目前该电机的自耦变压器抽头在65%)自耦变压器抽头究竟该如何选择呢?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复 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询问过几位老师傅,他们提出可能是因为起动负载较大、起动时间较短从而造成起动电流大,他们建议我可适当的增加起动时间比如在30s内(目前在15s左右)。对此我的疑问是降压起动的时间究竟有没有一个标准。我印象中好像都在15s以内。 还有王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您所指自耦变压器抽头电压高是否会引起电机的起动电压降低从而造成起动电流大这一现象呢?如果是这样那么该如何正确选择抽头呢?(目前自耦变压器抽头是65%)

网友D:
王老师说的对,把起动电压降一下,起动时间调20-25S,太长有可能因电压低电流反而变大,起动电压的选择由起动力矩决定,只要刚够起动设备就行,时间的设定是一定的起动电压下起动电流最大恒定几秒不变时既可切换。 跟距你的情矿,负载在正常泛围,若不用自耦变压器会电流更大。用星-三角,软器,变频回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