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远传的问题

楼主(2002-06-20):
仪表输出的4-20MA信号如何传到600米外的显示表上。是否要V/F变换

网友A:
我们公司提供的传感器和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可以达到传输500米而不影响精度。HBM,50多年来,在机械量测量领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水平。我们有完整的产品线、应用范围广泛,产品从应变片、测量传感器、模拟及数字的放大器,在提供这些标准的产品外,HBM同时为顾客提供完整的测量解决方案,从我们的传感器技术到电子技术。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可以应用在工业的各个方面,用户可以在HBM享用到一站式的测量服务,在测量领域我们又丰富的经验,整个测量的解决方案的链节都可以由我们提供,链节间能很好的匹配工作,即省时又省钱。 我们的主要产品:应变片、力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扭矩传感器、位移、加速度传感器、 高精度工业测量放大仪表、试验及精密测量放大器及相关的测量分析软件,还有完善的工业测量解决方案。HBM,我们是你们解决测量问题的好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