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瓷工业球磨机上如何使用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2-06-21):
我最近碰到这个技术难题,我厂想改造20台球蘑机。功率为90kw, 但是,如何用变频器实现节能改造?请有这方面的改造经验的技术人员跟我联系,我的联系电话:020-87581712/87509837 我的email地址为:alex.hxd@163.net请尽快跟我联络! 黄晓东

网友A:
变频器的节能是建立在原来是浪费电能的基础上,比如说加工的料少了,电机可以用变频器调慢点,这时候才有节能的效果,如果说你的电机都是全速开动,那就没有什么节能作用!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电话:020-81566260 ) 网址: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楼主:
根据我的分析,我厂球磨机的节能空间是有的,现在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启动时过大的电流和球蘑机的高负载。 我厂的球磨机是用齿轮箱进行调速的,一般球体的速度跟电机的转速比有十比一。 我认为这样的调速比来说,实现节能的潜力是很大。目前要解决的难题是启动时的电流过大和运行在高负载下变频器的的运行能力可否承受。

网友B:
关于《在陶瓷工业球磨机上如何使用变频器节能?》 球磨机的工作原理是:被磨物料和钢球都在球磨机筒体内,电动机通过变速箱驱动筒体旋转,筒体转动时筒体内壁具有一定形状的护甲将钢球带到一定高度后,并以抛物线轨迹落下,将被磨物料击碎,撞击作用在球磨机内是主要的。此外被磨物料还受到钢球间的挤压和碾磨及钢球与护甲的碾压,但其磨料作用很小。 球磨机节能途径: 1. 变速齿轮箱的作用除使球磨机获得所需的转动速度外也使转矩输出得以提升,一般对球磨机运行所需的转矩来说有一定的裕量,因此驱动电机不可能在最高效率区运行,最终在工厂供配电网运行中以较低的功率因数反映出来。变频调速器的使用可自动使电动机功率输出与球磨机实际所需输入功率相匹配,使用户供配电网的功率因数得以提高。 2. 由于球磨机运动部分——带护甲的筒体和钢球的质量比磨筒内的被磨料的质量大许多倍,绝大部分能量都消耗在转动筒体和钢球上,故球磨机的空载损耗大,应尽量满负荷运行,球磨机重载启动和高负载运行也因此而不可避免。采用变频器驱动球磨机可实现软启动,避免球磨机启停过程中的电流冲击。只要变频器容量选择适当,高负载运行对变频器不构成问题。 3. 变速齿轮箱的变速比一经确定,球磨机的转动速度就被确定,该转速不一定是球磨机运行的最佳转速,变频器的运用使得调整球磨机的转速至其最佳转速并在该转速下运行成为可能。 4. 球磨机钢球装载量与其出力有一定关系,每台球磨机均有一个最佳的钢球装载量,该值需通过实验方法获得。监视球磨机运行电流可间接测定钢球的磨耗,为适时补充钢球提供依据,从而使磨煤机处于最佳出力运行状态。 5. 被磨物料出粉细度一定时,通风量直接影响被磨物料沿球磨机筒体长度方向的分布和出力。通风量小,被磨物料集中在筒体进口的前部,使得在筒体后部大部分能量消耗在钢球的相互磨损上;通风量过大,虽使被磨物料在筒体内的分布得以改善,但被带走的粗粉增多,粗粉分离器的回粉增加,造成系统内无益循环增大,输粉消耗增加。采用变频器控制通风机电机转速,通过实验方法得出最佳通风量,一方面使球磨机获得最佳出力,另一方面可使通风输粉系统能耗大幅降低。 本公司主要经销日本三菱变频器、PLC等自控产品。在中央空调节能、大型空气压缩机节能、变频电源、恒压供水、楼宇自控等多个方面积累大量工程经验。本公司以诚为本,以最优的价格及服务长期供应日本三菱系列自控产品。欢迎来电查询。电话:(0750)6192880 13802617500 广东新会安利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二OO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楼主:
请问贵公司有过球磨机改造的经验吗?如果有改造过的经验,请提供改造的案例。联系电话:020-87583061 传真:020-85263157 联系人:徐小姐

楼主:
请问贵公司有过球磨机改造的经验吗?如果有改造过的经验,请提供改造的案例。联系电话:020-87583061联系人:徐小姐

网友C(2004-04-10):
您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有球磨机节能控制的项目,寻求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