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如何区分两类message

楼主(2002-06-21):
请问如何区分I/O messsaging和Explicit messaging,协议上好像没有,是不是通过ID(11位CAN ID)来区分?

网友A(2002-04-29):
CAN ID是不能区分I/O message和Explicit message的。应该根据 连接对象实例中的produced_connection_id或consumed_connection_id来进行区分。

楼主:
云飞扬老兄: 你好! 发现你对DeviceNet很精通啊,你是不是ODVA的?不知道称呼你老兄合适不合适,但愿你不会见怪吧?希望能交个朋友. 我刚刚接触DeviceNet,可以说一无所知.想你一定是诲人不倦,哈哈. DeviceNet的连接对象是通过软件实现的还是由硬件完成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会也像CAN一样,用了SJA1000就只管收发数据了吧? 我现在做一个DeviceNet Monitor,请问国内有没有公司做这方面的软件.我看到AB公司好像有一个Monitor的软件,就是不知道哪里有试用版可以借鉴一下?如能再介绍一下国内DeviceNet的发展状况或有关这方面的建议给我,将不胜感激.多谢了!

网友B(2002-06-19):
devicenet的连接对象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C:
如果你使用Group 2 only ,那么你可以从predefined Master/Slave Connection Set中找到哪个消息是连接消息,哪个是I/O消息,你看了协议就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远方你好:如果不是Group 2 only 呢?

楼主:
如果不是Group 2 only 呢?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D:
实际上我认为,DeviceNet既然是一种基于连接的网络,他肯定有一个建立连接的过程。就算是动态连接的节点也是一样的。 报文标识才是判断报文类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