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omron CPM2A-30CDR-A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2-06-22):
我现在正做毕业设计,用的plc是omron CPM2A-30CDR-A.我现在正学用CX-Programmer对PLC编程.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1.我用RS232与计算机连接后,PLC一直是COM指示灯不亮(有时ERROR指示灯亮,有时它又不亮).用CX-Programmer也无法连接.    2.我在CX-Programmer的操作手册上经常看到CX-Sever,与PLC通信是否还要用到它.    不知是硬件没弄好,还是软件设置没全.甚盼指导.

网友A:
灯不亮有两种可能:一是RS-232线有问题,二是PLC有问题 你好好看看 手册就会清楚的。

楼主:
谢谢雄霸天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RS232 线连错了。正确的是: PLC PC 2 ---- 2 3-------3 9-------5 ERROR灯亮是因为未将程序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