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冶金

楼主(2002-06-23):
各位高手:请问K型热电偶在1000度的测量环境中长期使用(大约3个月)是否显示温度偏低?

网友A(2005-10-26):
咱们国产的热电偶就是这样,我们使用后出现偏高。有的用不到3个月。

网友B:
不会的,我们厂的用了一年都没问题。

网友C:
热偶一般需要定期校准吧?

网友D:
热电偶的热电势随着参考端温度的升高而减少,不过现在仪表一般都带温度补偿的,所以这块基本不做考愚。而工作用廉金属热电偶一般半年左右送检一次。“K型热电偶在1000度的测量环境中长期使用(大约3个月)是否显示温度偏低”基本没有这可能。

网友:
K型热电偶在1000度测量环境中,长期使用(3个月以上),会有误差,偏高偏低不一定,时间越长误差越大,但也要看长期使的工作环境,是否有振动或其它影响。也要选好厂家,正规大厂家的寿命会长些,否则长期高温使用三个月可能就到寿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