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flash memory card

楼主(2002-06-24):
西门子的flash memory card和ROM是一回事吗?

网友A(2019-01-05):
S7-1200CPU使用的存储卡为SD卡,存储卡中可以存储用户项目文件,有如下三种功能:

  1. 作为CPU的装载存储区,用户项目文件可以仅存储在卡中,CPU中没有项目文件 ,离开存储卡无法运行。

  2. 在没有编程器的情况下,作为向多个S7-1200PLC传送项目文件的介质。

  3. 忘记密码时,清除CPU内部的项目文件和密码。

  4. 24M卡可以用于更新S7-1200CPU的固件版本。

其实所谓PLC就是一个工用的计算机.与常用的计算机一样,你所编的运行程序存在EPROM中,RAM与一般计算机中的也一样.掉电后如果没有编制特殊程序,PLC会从开始处运行.至于专用的读写器是对PLC进行编程的专用设备,叫编程器,有一条线与PLC相连,直接在编程器上进行编程,写入,读出等操作,不必将EPROM拿出来.与电脑相联一样是将程序写入PLC内的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