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S7-200和IFIX进行通信

楼主(2002-06-25):
我用西门子S7-200和工控机之间进行通信,通讯选用RS232自由口协议,上位机用IFIX编程,想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2009-09-14):
我找到方法了,用西门子的PC-access软件可以的,还有kepware也可以,不过PC-ACCESS只接受一台上位机的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