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BC数据库函数的使用

楼主(2002-06-25):
ODBC数据库函数的使用与MCGS的其他函数相比,使用起来要复杂一起,本文就如何正确使用ODBC数据库函数作详细的介绍。 首先打开“开始/设置/控制面板”,在面板中选中“ODBC数据源”
双击“ODBC数据源”,在打开的数据源管理器中,选中“系统DSN”选项,,如下图所示,然后选择按钮“添加”。
然后在下图中,选择安装数据源的驱动程序,一般情况下选择第一个“Microsoft Access Driver(*.mdb),当然也可以选择下面的“Microsoft SQL Server”.视具体的使用情况合理选择。
驱动程序选择完毕后,点击“完成”按钮,出现下图。在“数据源名“中输入一个数据源名,如“eeeea”(在使用ODBC数据库函数时要用到该数据源名)。在下面的数据库中选择按钮“选取“可以选择已经存在的Access数据库;如果选择按钮“创建”则新建一个新的空的Access数据库。可以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选择。
在本例中选择了按钮“选取”,如下图所示选定数据库。然后按“确定”按钮。

数据源管理器添加成功后,在上图“系统数据源“中就可以看到新增加的数据源名称“eeee”。 按“确定“按钮完成。至此,使用ODBC数据库函数的准备工作就全部完成了。 下面介绍ODBC数据库函数使用时的注意事项,这部分内容请结合样例工程,这样更容易理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使用哪个ODBC数据库函数,首先应该先使用函数 !ODBCOpen()和函数!ODBCB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