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周工:Incontrol的I/O怎么用?

楼主(2002-06-25):
我装了Incontrol,但是在它的I/O drviers里面什么也没有,我看了帮助应该是有支持的硬件的列表的,为什么没有呢?

网友A:
你在安装的时候没有选择I/O Driver, 所以没有看到. 你可以在安装的时候选择你要装的I/O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