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通过Modem与上位机远程通讯

楼主(2002-06-25):
l 目的:测试“松下PLC”通过Modem远程通讯能否实现,以及实现方法。 l 设备:松下PLC 1 台、电话交换机1 台、Modem 2台、上位工控机1 台 l 步骤:1:不用Modem直接将 PLC 接入上位机串口测试其能否正常工作; 2:PLC 通过Modem 接入上位机测试其能否正常通讯 l 内容: 1、 认真阅读“PLC使用说明书”,确保正确接线,保证PLC能正常工作 2、 把PLC 通过连接线与上位机串口连接,PLC上电,工作指示灯亮表示PLC正常工作 3、 进入MCGS组态环境,建立一个新工程 4、 选择设备窗口,双击“设备窗口”进入“设备组态:设备窗口” 5、 打开“设备工具箱”,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点击“设备工具箱”的“设备管理”,选择所使用的子设备“松下FP系列PLC”,选入“设备窗口”,如下图
6、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基本属性”设置PLC 所要求的参数,“确定”退出 双击“串口通讯父设备”下的“设备1-[松下FP系列PLC]”,选择“设备调试”如下图
若“通讯状态标志”为“1”表示没有成功,若为“0”表示通讯成功,此时可进入下一步,接入Modem 调试。若不成功,则需检查上述步骤,直至连接成功为止。(在接入Modem之前,一定要先把PLC接入计算机测试,若不能通讯,接入Modem 之后必定不能通讯) 7、 PLC 关掉电源,将其通讯线与远程Modem相连,并将上位机与本地Modem 相连。(注意:首先要把远程Modem 初始化为与子设备相同的通讯参数。把该Modem 与计算机相连,在MCGS的“工具”里选择“Modem设置工具”设置所要求的参数,选择“初始化远程Modem”,若成功,退出。此时,远程Modem初始化成功
8、 把两个Modem 通过电话线与电话交换机相连,检查接线正确,把所有设备接通电源。 10、在MCGS 中初始化本地Modem ,步骤与远程Modem 初始化相同。 11、在设备窗口中,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分别设置“基本属性”、“电话连接”,“基本属性”与上一步类似,“电话连接”如下:在“电话号码”里输入:远程Modem 所接交换机的通道号,同时选中复选框“使用Modem通讯”,“确定”退出。
击子设备,进入子设备调试对话框,选择“设备调试”(同上步),此时可以听到Modem 拨号声音,若号码拨通,“通讯状态标志”为“0”,并显示出相应通道的数值。此时表示远程通讯已成功。可以通过“设备属性设置”的“设置设备内部属性”增加或删除通道,或修改通道的读写属性。这样可以检验,是否能够通过Modem远程读写PLC 中的寄存器。(可以先写入某寄存器一个数字,然后读出,应保证数值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