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7-200与protool

楼主(2002-06-25):
使用s7-200作为控制器,在pc机上使用protool作界面组态,是否可以?怎样连接pc机与s7-200?

网友A:
没问题! 用SIEMENS的MPI电缆。

网友B:
GZZHW,你说的可以,但是用PC/PPI电缆连接PC与S7-200.

网友:
用Protool组态吗?好像不行吧!换OP、TP可以。

网友C(2005-06-24):
用 PC + S7_200 + PPI 电缆 不能用PROTOOL 组态吗? 我试了一下好像总连不上去,提示:没有自由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