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0的servive脚

楼主(2002-06-25):
各位好: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特别是吴礼雄老师,通常的loncontrol模块在上电后,它的引脚特别是服务引脚是什么样的波形;另外,吴老师你们做的3150控制模块中的服务引脚的指示灯在上电后一直在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常亮:无应用或应用未配置 常灭:应用已配置 闪烁:应用未配置 低亮:(按下service脚更亮),service脚以76Hz扫描,通常是硬件与XIF定义不一致,如XIF文件定义有外部RAM,但实际硬件却没有。

网友B:
ECHELON公司网站上有个文件troubl2.pdf,说明了应用3150出现的一些问题,请看看。

网友C:
吴老师您好,我在ECHELON公司网站上没有找到troubl2.pdf文件,您能给出具体下载网址吗?

网友B:
http://www.loncontrol.com/troubl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