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EG电机参数?

楼主(2002-06-25):
现有一台AEG电机(Motor Data TYPE AM 400 LP6)控制对象为风机,AEG电机上有2个铭牌,参数如下: 1)Main Operation: Pn = 400 kW Un = 380 V In = 715 A Nn = 994 rpm Fn = 50 Hz Ia/In = 5.8 Io = 215 A 2)Convert Operation: P = 350 kW Umax = 380 V I = 670 A Nmin = 100 rpm Nmax = 990 rpm Fmin = 5 Hz Fmax = 50 Hx 请教上述2个参数的意义,另外是否可选西门子6SE71系列400KW变频器(电流为690A)的产品。

网友A:
lqs123你好: 上面的参数是额定参数。下面是该设备的实际参数;若用西门子6SE71系列400KW变频器电流为690A,得考虑低频起动力矩的问题,可以适当缩小皮带轮直径,可以用。如果是一般风机的特性,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