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通讯协议转换

楼主(2002-06-26):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实现HART协议到Profibus协议的转换?

网友A:
你可以选择PROSOFT公司的PROLINX系列的产品,其中就有实现HART协议到Profibus协议的转换的产品型号. 详细情况,可联系020-38781963 黄先生

网友B(2008-12-03):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实现HOSTLINK协议到LONWORK协议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