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IO卡-1

楼主(2002-06-26):
我需要采集128路的数字输入信号,我要求128路都能共想一个中断号(每一路来信号都能产生中断),而且板卡本身具备中断标志寄存功能,latch功能。我以前使用研华的PCL-721,共使用4块,他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后来发现此卡毛病不少,而且早已停产。我想找一块能代替他的卡(PCI或ISA),不知哪个公司有满足我要求的产品,台湾凌华的PCI-7233好象满足我的要求,不过他的网上说明书让我一头雾水。

网友A:
这款符合要求吗? IBM PC/AT compatible DIO board 144 TTL/DTL digital I/O lines arranged into 8-bit ports Emulates 8255 PPI mode 0 24mA high sink current Capable of driving Opto-22 compatible I/O module Software programmable for inputs/outputs Interrupt handling Double side SMT, short card, power saving

网友B:
凌华科技的PCI-7396卡也许比较适合,规格: 1.96 路 DIO 2.DI具有状态改变中断功能 3.DI具有外部锁存功能 4.双中断功能(占用一个中断,能区分两个中断源) 下载PCI-7396的驱动PCIS-DASK,里面有几个状态改变中断和双中断的例子,可以参考看看。 现在凌华科技采集卡的说明书全为英文,看起来确实比较费力。最好是插上卡,一边运行例子一边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