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一拖几台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2-06-27):
有两台电机一台7.5Kw另一台4.5Kw是否可以用一个7.5Kw的变频器 来直接拖动?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A:
如果同时拖动,则变频器要用11KW!

网友B:
单台变频器一般拖动多台电机情况时要求多台电机性能参数一样[功率、电压、静态电阻等]!你的情况最好采用2台变频器分开驱动!

网友C:
如果一定要用一台变频器拖动要考虑电流。还是用两台变频器吧。成本差不多。

网友D:
如果是同时拖动两台电机,那是不可以的. 如果分别拖到两台电机,那是可以的,一般变频器允许的最小功率为其额定功率的三分之一(但有的公司产品无法提供该功能),一般应用都可以.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存在不能拖两台电机的说法,假如没有特别的精度方面要求,采用v/f方式控制,例如浮法玻璃冷端\钢铁行业的辊道传动,大量存在使用一拖多的且电机的功率不一样的例子.这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功率/电流的匹配并需要有一些余量. 如果是高精度传动,那么需要考虑vc/dtc控制,这时候需要建立电机的模型.此时一拖多是不合适的.另外在这种方式下,zjboo的说法是成立的:入功率相差大了,自学习以及控制的时候,实际的电流和传感器的最佳工作区相差太远,会显著影响控制效果.所以一般高性能变频器有说明拖动电机的功率范围.普通的v/f变频器则一般不需要特别标注.

网友F:
为北京的工控公司提供普通喷塑柜体及电装配线业务 010-62932286谢承鸿

网友G:
最好不要拖动不同功率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