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LONBUILDER下第一次装载映像

楼主(2002-06-27):
如果一个以3150芯片为核心的控制模块,它的存储器(EPROM.FLASH)在初次使用的时候无任何映像,这时候用LONBUILDER开发系统好像也不能加栽,具体怎样做才能是该控制模块和LONBUILDER建立起通信呢!急切!

网友A:
欢迎参加lonworks技术培训。

网友B:
Hi,    正确的步骤应该是先用LonBuilder或NodeBuilder 编辑过程序后,将 .nei 档案透过programmer 烧录到flash memory中。(这个动作只需要做一次,而且只是对新的flash memory 才需要做)   之后,您便可透过LonBuilder 或NodeBuilder或LonMaker等工具进行程序的下载。

网友C:
关于nei,nri,nfi,nxe,apb等文件的使用,更多内容请参考LonBuilder,NodeBuilder 用户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