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evicenet的问题

楼主(2002-06-27):
各位大虾:   我做的是一个离散量I/O模块,在做的过程中遇到几个不明之处特向大家请教:   1.用预定义主/从连接建立主站和从站之间的连接是否只能建立一种。   2.在主站发出显式连接请求报文的时侯,对分配选择参数的保留位是不是不可能置1   非常热切的盼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1.可以建立多个connection object,显式,I/O均可 2.保留位一般置0

网友B:
我觉得理论上可以建立很多连接啊,看你的软件说明书吧。保留位可以随便设置吧,但是保留位关你什么事呢?

楼主:
保留位在从站接收的时侯要进行判断,如果保留位不为1的话就不用进行判断了,也不用返回错误报文了,假如说保留位可以随便设置的话,难道主站不知道这个位是保留位,只能设为0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白问题。我说的是在同一时间内是不是只能建立一种连接,显式或者I/O,主站和从站之间可以同时建立显式和I/O连接或者同时建立两种以上的I/O连接吗?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从站支持的I/O连接可以有多种,比如POLL、STROBE两个可同时支持。可是I/O数据可不可以分开,比如POLL仅支持输出量的发送而STROBE仅支持输入量的采集?请各位大虾指教。谢了!!

网友D:
poll不仅仅支持输出量,他在请求的时候主站给出输出量,从站响应的时候把输入量返回主站。

网友C:
hit_tbli: 谢谢回答,能否告诉我做一个普通I/O的话,ASSEMBLY对象里的configuration实例中的数据是不是只能配置给DISCRETE OUTPUT GROUP?如果我不支持DISCRETE OUTPUT GROUP对象的话,这个配置可不可以给DISCRETE OUTPUT POINT对象?

网友C:
hit_tbli: 谢谢回答,能否告诉我做一个普通I/O的话,ASSEMBLY对象里的 configuration实例中的数据是不是只能配置给DISCRETE OUTPUT GROUP?

网友D:
configuration实例??协议上有这么一个实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