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 IO SERVER 怎么使用?

楼主(2002-06-27):
请教:INTOUCH IO SERVER 怎么使用? 本人欲用INTOUCH同过MPI连接西门子S7 300、S7 200,请问可用INTOUCH IO SERVER 的哪个通讯驱动,如何设置,有没有中文使用手册? EMAIL:TCNZQ@PUBLIC.AYPTT.HA.CN

网友A:
1. Simatic net + Wonderware S7 I/O driver or 2. ATS-MPI

网友B(2011-08-04):
如上Simatic net + Wonderware S7 I/O driver

网友C:
200驱动不了,我试过

网友D:
MPI的通讯的话,不需要io sever啊,是opc通讯,intouch驱动是FSGateway

s7-200 用PC Access

S7-300/400用Simatic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