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传感器
plc如何接受接近开关信号?

楼主(2002-06-27):
三线式,PNP,动作距离2mm,棕线、蓝线接plc24伏输出供电,黑线接plc的什么地方呢?大约多少钱

网友A(2002-04-21):
你的是哪家品牌的接近開闢,應該是開闢正极接電源正,負接電源負,輸出接PLC的輸入接點。

网友:
首先确定plc的公共端是接正或是接负,你的接近开关是PNP的,plc的公共端应该是接负才匹配。正确接法是棕线接24vdc、蓝线接0v、黑线接plc的输入端。100.00元左右。联系电话:0577-63489583/4(传真)

网友B(2002-06-27):
plc接受接近开关信号,二线式可以吗?棕线接+24V,黑线接plc的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