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版主

楼主(2002-06-28):
在DAQBENCH的VB示例中,如何将D7Segment显示的数据记录入数据库中,并可在DATAREPORT控件中查询显示?谢谢!

网友A:
用DBwrite控件可以将数据存入数据库----先预先用access建一个空的数据文件,然后在控制面板中ODBC设置中建立正确的DSN名字.DATAReport控件可以很方便的连接ODBC数据库.你可以看看三个例子:Tag control,data and alarm report,alarm report

楼主:
我首先用TAG CONFIG UTILITY设置好TAGS,(使用隐含的数据库文件C:\ADTAG.mdb)再在D7SEGMENT的属性中关联好TAG,但程序运行后,在DATAREPORT中选择相关的TAG后,却始终显示NO CURRENT RECORDER。但C:\ADTAG.mdb文件大小却发生变化(可能采集了实时数据),不知为何,能否请李版主给一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