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欧姆龙CQM1H能够同时与组态王和WINCC直接通讯交换数据吗?

楼主(2002-06-28):
欧姆龙CQM1H能够同时与组态王和WINCC直接通讯交换数据吗?如能,请告诉怎样配置欧姆龙CQM1H。如方便,请回邮xiaoweiwb@163.com。谢谢!

网友A:
您好!一台PLC可以同时和两个上位机软件同时通讯.方法为: 为PLC配置两个通讯口,分别连在不同的计算机机串口上,监控软件各使用其中的一个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q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