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组态王能够同时与欧姆龙CQM1H和WINCC直接通讯交换数据吗?

楼主(2002-06-28):
我有一个项目:上位机配置研华工控机,组态软件采用组态王,下位机为欧姆龙CQM1H。用户要求将该系统纳入厂网,厂网配置为西门子工控机,WINCC组态软件。现在我的问题是:组态王能够与欧姆龙CQM1H直接通讯交换数据,同时又与WINCC直接通讯交换数据吗?如能怎样实现?请尽快回邮xwma2003@yahoo.com.cn 。谢谢!

网友A:
您好!一台PLC可以同时和两个上位机软件同时通讯.方法为: 为PLC配置两个通讯口,分别连在不同的计算机机串口上,监控软件各使用其中的一个串口进行数据通讯. 另,根据您所说的情况,还有一种实现您要求的方法: 组态王作为现场采集站从PLC中获取数据后,也可以作为OPC服务器通过局域网向WINCC提供数据,此时WINCC 软件作为OPC客户端获取组态王中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