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上位电脑与三菱fx2n plc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2-06-28):
你好: 本人现需解决电脑与三菱FX2N-128MR PLC的通信问题。现已购买了编程电缆。   现需解决在电脑上发送指令控制PLC的X元件(X001等)ON/OFF,或者检测其值。但一直不成功。   另外,我从网上下载了一套程序,在上面可以控制PLC的X元件ON/OFF,也就是说硬件是没有问题的。                        请指教 kong zonebond@163.net

网友A:
FXGP_WIN_C就可用。

网友B:
你必须购买fx2n对应的rs485/rs232模块,其附有简单的通讯规约 可以在主控电脑编程对plc的元件进行读写。panglish@vip.163.com

网友C:
你要购买FX-2N485PCIF(RS232转RS485)模块,和FX-2N485ADP OR FX-485ADP模块,连线可按照说明书。 上位机软件可用VB或VC. 有问题再和我联系。

网友D:
您无须购买通讯模块,只要用fx2编程口通讯协议写一个小程序即可。

网友E:
能提供用fx2编程口通讯协议,有何要求?

网友D:
用串口调试软件去采集编程软件与plc之间的通讯并进行分析即可,主要是要获得地址映像和通讯规约。

网友F(2004-05-25):
各位大虾好!请教一下在FX2n系列PLC中,如何把16进制数据转化成10进制或者2进制数据? 例如:D20中存储的16进制数据为1706,请问如何把D20中的数据转化成10进制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