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目前那种51仿真器好用

楼主(2002-06-29):
新手请教:有那位高手知道目前仿51片子的那种仿真器好用,支持的编程语言有那些?价位如何?

网友A(2008-09-02):
我感得云龙电子这款还可以,自带32端口指示http://www.yunlongdz.cn/2/sp51.htm

产品实物如下:

这击放大图片

二、SP-51仿真器的一些主要指标,自带32端口指示灯性能远远超过常见的仿真器 。

1.可仿真89C5189C5289S5189S5289C58 等等51全系列单片机,详见:仿真器支持器件列表

2.直接支持KEIL C51 IDE开发仿真环境,63K用户可使用仿真程序空间。采用顶级仿真芯片,监控程序存储在特殊空间。

3.保留单片机全部特性,避免仿真正常而实际烧录芯片却不正常的问题。

4.通过晶振切换选择跳线,仿真频率范围0-40MHz晶振可选,系统配置11.0592 MHz。关于为何选择11.0592M的频率,

5.RS-232通讯接口,自适应波特率,通讯最高波特率57600bps 波特率 4.8 Kbps- 57.6 Kbps 自适应通过全速运行的方式可以实现整个程序100%仿真运行。注:需要较高的波特率需要切换到更高的晶振频率。更高频率或其他频率的晶振可以通过仿真器上的晶振选择切换跳线从目标板获得。

6.程序代码可以重复装载,无需预先擦除用户程序空间。

7.监控程序占用用户的资源少,全速运行不占用资源。

8.片内 63K 程序空间可以随时进行在线程序更新,可以调试长达几千行楼宇智能控制大型程序键盘控制汉字液晶显示大型程序。

9.单步、断点、全速、可参考变量、RAM变量。

10.支持汇编、C语言,以及汇编+C语言混合调试

11.板载仿真头接口可以和任何的试验板、目标板进行连接,从而达到硬件仿真的无限扩展

12.采用超级仿真芯片SST89E564(516)RD64K+8K作为核心部件,抗干扰能力级强,内部Flash100%改写寿命大于等于1万次,指定到运行处方式可仿真次数大于等于10万次,单步仿真的理论寿命高达100万次,是采用普通芯片制作仿真器寿命的10倍以上!因为公版监控程序容易得到,假如芯片到寿了,换一个89E564又是一个新的!

13.内部存储器物理空间64K+8K,是伟福通用仿真器G6(4K)16,是伟福51专用仿真器的8倍。

14.仿真频率最高33/40MHz

15.支持同时最多10个断点

16.完全兼容KEIl环境,支持单步、断点、全速、等多种仿真方式。

17.支持鼠标取变量观察,可以观察所有变量。

18.支持仿真器离线运行,可当作下载器使用。

19.可仿真双DPTR指针,可以禁止ALE输出。

20.64K XDATA地址空间。

21.支持在线编程,支持目标代码下载。

22.采用了特殊的写入锁定技术,监控程序固若金汤!万无一失!有了它,你绝对可以忘掉编程器!

23.硬件:优质外围零件+64K顶级芯片+镀金圆柱接脚+军用孔排......

24.由于仿真空间可以达到63K,所以即使要做一个超长的键控液晶程序,都不费吹灰之力!

25.特殊缺口防反设计,杜绝了电源接反的问题,彻底杜绝烧毁仿真器的情况.

26.芯片内部的RAM达到了1K,可以让你设计的任何复杂程序都能流畅狂飙.

27.监控和用户代码分离,不会产生软故障。

28.含有上电自动复位电路,开机自动复位.

29.仿真器/仿真头一体化设计,无需外接电源,就可以和任何51系统开发板、试验板、工控板、目标板...等等的51硬件系统进行完美的联机!具有超强的兼容性。电源取电模式最为合理,采用了仿真器/仿真头一体化设计,不会产生电源冲突的问题,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到对它的仿真,这样就真正兼容了51全系列。

30.支持笔记本电脑使用的“USB口转串口设备!一般默认为COM3口,台式机一般默认为COM1口。

31.晶振可以通过跳线切换成目标板、试验板、开发板上任何的晶振数值,打破11.0592M的限制。

32.主控仿真芯片硬件接口友好,同时支持DIP40PLCC双重封装标准,兼容性强、便于硬件升级。

33.各个厂家51系列芯片仿真方面全部通吃!从此告别尴尬的编程器反复烧写,目标程序调试一机搞定。

34.全部硬件设计以人为本,单片机初学者也可以轻松玩转!

35.不占用P0P2,也不占用读写线!不像monitor51那样要从8000执行,真正的0地址开始仿真!

三、SP-51仿真器本身占用的硬件资源,占用资源可以说是极低的

1.串行口,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占用T2定时器、UART口,用于执行仿真程序,用户不能使用。

 仿真器支持的器件列表如下:

SP-51仿真器的兼容标准:SP-51仿真器具备的资源是P0P1P2P332IO63K程序仿真空间,兼容52内核。51单片机家族有众多的兼容单片机型号,如果需要仿真的单片机的资源等于或小于SP-51仿真器现有的硬件资源,那么就可以使用SP-51仿真器进行仿真调试。因为最大可以仿真空间很大,所以,只要是51系列的单片机,它都可以对其进行仿真!

SP-51仿真器支持以下51系列单片机芯片仿真,还有很多公司产品不能一一列出:

Atmel公司

AT89C51AT89C52AT89S51AT89S52AT89C1051(需使用AT205*仿真头)AT89C2051(需使用AT205*仿真头)AT89C4051(需使用AT205*仿真头)AT89LV52AT89S53AT89LS53AT89C55AT89LV55,

Philips公司

P80C54P80C58P87C54P87C58P87C524P87C528

Winbond公司

W78C54W78C58W78E54W78E54

SST公司

SST89C54SST89C58

Inter公司

i87C54i87C58i87L54i87L58i87C51FBi87C51FC

Temic公司

80C5180C5283C15483C154D89C5187C52

Siemens公司

C501-1RC501-1EC513A-HC503-1RC504-2R

ISSI公司

IS80C52IS89C51IS89C52

Dallas公司

DS83C520DS87C520

.硬件连线的步骤:

1.连好仿真器和电脑主机的9针串口联机线,然后把SP-51仿真器插入要仿真的目标板或者试验板。

2.接通目标板或者试验板电源输入,仿真器和目标板同时得电。

.SP-51仿真器上共有5个超级跳线,跳线的使用说明如下:

1.JP1(1RX1TX)是串口选择跳线,当他们处于右位时候(以上图为参考),串口信号通过仿真器自带的串口电路和仿真器通信,联机线自然也就要插在仿真器的串口插座上。当他们处于 左位的时候,串口信号通过试验板或者目标板的串口电路和仿真器连接,前提是你的实验板要有串口和MAX232。这个功能对于一些骨灰级的玩家还是比较爽的。初学者只要保持跳线默认的位置就可以了。
2.JP2(1XL11XL2)是晶振的选择跳线,当他们处于 右位时候(以上图为参考),晶振为SP-51仿真器自带的11.0592M如果同志们需要用试验板上的6M或者12M等其他的数值的晶振进行仿真,只要把这2个跳线跳到 左位,就接通了目标板上的晶振,可以是任何的晶振值,这也是这二个超级跳线的魅力所在!初学者只要保持跳线默认的位置就可以了。

3.左上角的JP332端口指示灯跳线:接上时时,表示32端口 指示灯处于待机状态。取下时,表示断开32端口 指示灯。这是本仿真器的特色之一,为32端口的输出状态一目了然的重要设计。

.硬件的特殊优化设计:

1.在用KEIL操作SP-51仿真器的时候,TxD指示灯会闪亮,提示计算机主机和仿真器之间数据的联络情况。

2.自带一个优质的9针弯针插座。考虑到如果用简陋的柔性细排线连接方式,将会出现联机线经常被折断的尴尬。所以作了这个比较金刚一些的模块化设计。

3.独有的缺口PCB设计,保证仿真器不会发生被插反,杜绝了电源正负极颠倒输入。这个设计的最大魅力在于:即使是一个非常粗心的人,烧毁芯片的恶性事故也决不可能发生了!因为反着插的话,没有这个缺口,是无法按下操作手柄的。这个的设计从根本上杜绝了错误的硬件连接。

:仿真器复位按钮的作用

在它的左侧有一个小的按纽,这个按钮用来给整个仿真器硬件系统复位!

什么时候需要按这个按钮呢?

当设置好KEIL的硬件环境后,在每次点击进入仿真环境之前,我们需要按一下这个右下角硬件复位按纽,这样KEIL启动后,软件和已复位的硬件仿真器就会顺利联机

在点击进入仿真环境之后,仿真器完全由KEIL控制,此时不要按这个按钮,否则在仿真过程中系统将会提示联机中断。

因为仿真器和电脑主机联机后就象是两个精密的齿轮互相咬合的关系,一旦强行中断这种联系(比如强行给仿真器手动复位或者拔去联机线等),电脑就会提示联机出现问题。

如果需要给硬件复位的话,请先点击退出KEIL仿真调试环境。

仿真器使用注意事项:在打开电脑之前请把仿真器和电脑的串口连好。在联机后,请千万不要带电插拔仿真器和电脑的接口,如果带电插拔仿真器就可能导致接口电路MAX232损坏。注意插拔的时候仿真器或者电脑至少有一方的电源是断开的. 电脑的串口和并口等接口的最大不便就是不支持热插拔,这也是开发USB接口的根本原因。

在断开连接之前推荐步骤:1.退出仿真环境,2.按一下仿真器硬件复位按纽,3.关闭KEIL,关闭电脑,最后再断开硬件连接,如果要经常使用则不用断开硬件连接。

热销价: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