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变频器控制小功率三相电机

楼主(2002-06-30):
我遇到个问题需要用变频器控制小功率三相电机(90W)三菱的变频器三相输入的最小功率为400W,用它不划算,三菱FR-S520S(单相200V)有100W的请问用它替代三相输入的应注意那些问题,谢谢各位

网友A:
单相变频器无法用于三相电机. 你的情况需要特殊变频器,如量大厂家可定制,市场上很难找到.

网友B:
to zjboo: 单相是指输入,输出依然是三相. 改变电机的接法,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同功率星形比三角形电流大.按照电流选择变频器.

网友C:
zjboo你好: vcplus说的对,我用过。

网友D:
同意vcplus的说法,可应用单相变频器。选型方法相同

网友D:
注意,单相变频器输出不是380V

网友E:
如果电机电流不是很大就没问题!单相变频器的功率最好比电机大一级!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