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转工频

楼主(2002-06-30):
请教各位大家:变频器在频率升至50HZ转工频时是先脱开变频器再合上直接运行接触器还是相反?中间是不是可以存在一个短时间的过度时间?

网友A:
在变频器升到50HZ运行时,你可以先脱开变频器再接上工频接触器。中间可以过度时间是什么意思?但是不可以还没有脱开变频就接上工频。如果你的变频只是起一个减少起动冲击的作用话,那可以改用软起动器,差很多钱的。

网友B:
两者都不行,都是没有道理的危险动作!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C(2005-03-18):
各位大虾,到底变频转工频如何实现比较好呢?好象从原理上讲不通啊,转换的时候必定有一个停顿的时间才行,但是那样会造成转换时系统不稳定!怎么办?请高人指点。

网友D:
我认为要看你的设备用在什么场合了,假如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变频器的频率在切换时升到60赫兹或更高,然后在投工频!~ 切记:投的时候一定要先把变频甩掉,最好是带互锁的!!~

网友:
稍微把变频的达到频率设定高一些,然后先切变频,在投入工频,二者互锁!

网友E:
变频到工频时会出现相位差,所以要装一个相位检测的东东,自动检测到相位差很小的进行转换!

网友F:
同意楼上,我想频率是否高于50时切换,不能肯定;但必须进行相位检测,我考虑如果不进行相位检测,其结果切换至工频时,电流是否会叠加,有很大的冲击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