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楼主(2002-07-01):
在writevalue语句中使用变量将出现错误 那么有谁知道怎样将变量中的值写道块中呢 谢谢! 我觉得ifix不因该会这样呀

网友(2002-05-18):
哎呀 原来是那个可恶的变量没有进行类型定义 真是个笨蛋

网友A:
你好: 谢谢你能在工控网上回复我的问题,我现在正在做毕业设计,老师说了如果ifix与PLC不能通讯就不能参加答辩。我现在能从PLC的输出口如(00101)读到数据,但就是不能对PLC的I/O口写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02-07-0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