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2-07-01):
我有一些关于CAN总线的问题急需向您请教: 1.在用DEVICENET协议中,提到它只能外挂64节点,波特率范围为125K-500K,但CAN总线规定中可外挂110个节点,且波特率范围可达1M,那我应以哪一个为基准呢?如果我用DEVICENET协议,节点为110个,波特率为1M,可行吗?节点和波特率采用拨码方式还是由主机分配更合理些? 2.对如上系统,我应采取何种连接方式为好(如是否采用预定义主从连接组方式)? 3.对于显示连接和I/O连接应如何使用,哪些属性值是必须通过连接赋值的(如id等)? 很抱歉一开始就问您这么多问题,因我是一个新手,正在熟悉DEVICENET协议,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谢谢

网友A:
我的想法: 1.DEVICENET只能挂64个节点,是由它自己本身定义决定的,与CAN无关系,因为DEVICENET只用6-bit来表示设备的地址,所以只能表示64个。波特率也是DEVICENET规定的,并且不是你说的125K-500K,而是只有125K,250K,500K三个波特率,其它的都不可用。如果你的节点超出,你可选择用两个PLC,或是两块扫描模块,或用其它的扩展方式。而波特率便只能在三种当中选其一了,不然其它厂家都只做这三种波特率,你用1M的波特率怎么通讯呢? 2.采用什么链接只决定于你的需要。 3.对于两种连接方式,你看了协议就很清楚,显示用于组态,建立连接,而I/O消息用于数据传送。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