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

楼主(2002-07-01):
各位大虾: 您好!在我安装完SA85卡的NT 驱动后(光盘里的四个驱动程序都已安装了,并且也安装了SP2),在2000系统下启动机子,SA85卡运行正常。然后再安装Wonderware Mplus for NT 的运行程序,完成之后再行配置,重新启动机子过程中,系统报错。在事件查看器里显示:两个软件之间有冲突(同时,SA85卡参数不对)如下: MBPLUS 服务宣告失败,错误原因如下: 参数错误。 1、The hardware resources for MbpDrv0 are already in use by another device. 2、检测到二个驱动程序间有冲突存在,其原因为声明的内存 区域重叠。 驱动程序 CLMBX 和设备 <\Device\CLMbxDevice0.Translated> 声明内存范围的起始地址在 数据地址 0x28 和 0x2c上,长度则在数据地址 0x30上。 3、检测到二个驱动程序间有冲突存在,其原因为声明的内存 区域重叠。 驱动程序 MBPLUS 和设备 <\Device\MBPLUS0.Translated> 声明内存范围的起始地址在 数据地址 0x28 和 0x2c上,长度则在数据地址 0x30上。 4、No interrupt configured for Device0. Defaults to polled mode. 然后,在Mbplus 上配置DDE启动topic名,运行在wwlogger里显示CARD SA85:OO NOT FOUND,BAD NCB_LANA_NUM - DEVICE NOT FOUNT? 就这些情况,如有问题在于你联系? POWERSTATION77 2002年6月30日星期日

网友A:
H/W IO conflict. adjust your I/O 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