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ate地址

楼主(2002-07-01):
intouch中的simulate 他的内存地址怎样规定的

网友A:
in InTouch install directory, you can find simulate.hlp.

楼主:
但他只是告诉我 是 DDE预设的地址 我不大清楚了 请告之 是不是象MODBUS地址一样

网友A:
app : simulate topic : i.e plc item: Item Name Tag Type Description V1 Discrete Milk Valve - Simulate.exe forces V1 on when Start = 1 and tank level < 800 and forces V1 off when tank level = 800 or Start = 0. V2 Discrete Syrup Valve - Simulate.exe forces V2 on when Start = 1 and tank level = 800 and forces V2 off when tank level < 800 or Start = 0. V3 Discrete Outlet Valve - Simulate.exe forces V3 on when tank level = 1000 and off at all other times. A1 Discrete Agitator - Simulate.exe forces A1 on when Start bit is equal to 1 and off when tank level = 1000 or Start is equal to 0. START Discrete Process Start - When START = 1 Simulate.exe forces V1 to increment Tank Level and begins simulating process. L1 Integer Tank Level - Simulate.exe alternately increments then decrements L1 from 0 to 1000 when START=1.L1 is set to zero when START=0.

楼主:
我好象有点明白了 是不是 SIMULATE 只是仿正了几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