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7.1 无法记录历史曲线

楼主(2002-07-01):
intouch 7.1 无法记录历史曲线,无论改变存储路径,还是重新启动,都不可以,而且在view中也无法启动历史纪录,为什么,其他机子都可以。

网友A:
动画链接没有错误的话,就是系统出错了,试一下系统重装

网友B:
1. confirm task manager/process HD.exe 2. ami-link show $histroricallogger value

网友C:
请确认您已选定了存储历史记录文件选项, 同时确认您所需记录历史数据的Tagname定义中选中了记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