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解

楼主(2002-07-02):
我用的凌华NUPRO760主板的工控机(AT电源)在WIN98关机时为何系统不提示“您可以安全关机了”。请解答,谢谢。

网友A:
NuPRO-760 BIOS的默认设置是ATX电源,支持ACPI电源管理。所以你使用AT电源装98之前,必须先把BIOS的ACPI关掉,电源设为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