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输入单/双端的区别?

楼主(2002-07-02):
你好!我刚接触数据采集仪,有个参数:输入通道数:单端32通道,双端16通道。我想问一下,单端和双端的区别。 谢谢!!

网友A:
单端输入每路的地是共用的。 双端(差动)输入每路的地是单独的。 双端输入能够减小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