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的使用

楼主(2002-07-02):
请问一个问题: 在omron plc编程软件cpt中的输入输出配置,要求输入象o,oo,i,ii 等在rack 0中,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呀!谢谢!

网友A(2002-05-17):
o代表8点输出模块 oo代表16输出模块 i代表8点输入模块 ii代表16点输入模块 rack0是主机架,相应的rack1 ,2,3是扩展机架 slot是代表相应机架的槽位,你把代表相应的点的模块的符号添入,就配置好了你的硬件组态。

网友B:
实际使用 可以不配置

网友A:
你的邮箱不好用了吧,263免费邮箱已经转到sina的同名邮箱263.sina.com了,我只能再这里给你放贴子了,希望你看到. 我说的是数字量的情况,你说的地址定义方式是对的,对于模拟量模块的情况是作为特 殊单元处理的,它的地址是IR100+10*单元号+对应的字,比如你把模拟量模块插在0槽它的地 址就是100+10*0开始的字,它不占槽本身的字,00000—00015可作为工作位来用。 这些在有关编程手册和CPT软件的用户手册上有介绍,你可以向欧姆龙代理商要。

网友C:
现在大家都不用CPT了,有更好的编程软件,CX-PROGRAMMER.

网友(2002-06-24):
用cpt编的程序,能直接在CX-PROGRAMMER下用?

网友D:
用cpt编的程序,不能直接在CX-PROGRAMMER下用,需要转换一下即可,(cx-p中有转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