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系统不能识别西门子的CP5611网卡

楼主(2002-07-03):
工控机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2000,开机后可以检测到有网卡的存在,但无法识别是CP5611。 Step7和SoftNet软件都已安装,但就是无法识别CP5611。 在安装Step7时,曾跳出提示,说有很多文件名类似于“s7fk45dx.dll"的文件无法represent, 大概一共有8个文件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也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望高手能指点迷津。谢谢了。

楼主:
还没有解决,哪位高手可以帮我一下啊???

网友A:
其实正常的时候当你装好step7 后系统可以自动识别和安装cp5611,你属于不幸的人,应该是你计算机中软件冲突导致的,你可以手动安装CP5611,在系统中选未知的网卡,选升级驱动程序,然后指定目录到\winnt\inf 下就可以找到了,但要注意win2000下\inf 目录是隐含的,要先把这个属性去掉.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工控机的底板出了问题,换上另一块底板马上就能认出CP5611网卡。 谢谢你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B(2006-04-15):
     求教各位大哥,小弟做了一个plc系统问题如下:两台dell上位机监控,一主一辅,下位机为siemens  s7 300 。辅机监控,主机编程维护等。系统连接为:ifix-opc-s7-300;上位机装有ifx 3.5 、step7 5.2、softnet、opc;pc内插siemens的cp5611 pci网卡;通讯方式:profield bus;系统做好之后,辅机出现不定时死机,主机一切正常 。小弟都快崩溃了,求救,求救,求救.......,小弟将感激不尽了。

网友C(2007-03-30):
真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