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can应用探讨

楼主(2002-07-03):
我拟开发如下系统: 节点数 80~100个 总线长度 1km 波特率 50kbps 电缆特性电阻 50欧姆/km 请教高手:使用can总线是否可行?稳定性如何?是否有成功的案例可供参考?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上述系统结构是否可行?

网友:
从市场角度讲不可行。这样一个系统采用CAN总线不合理。 带宽和通信距离受CAN总线自身的限制太多了。 但这样的系统现成的产品并不少。有WELLTECH diginetP总线 但节点要有80~100个好象太多了。 总线长度 1km?指两个节点之间的距离还是总距离? 如果是节点之间距离应采用光线合理一些。 如果是总距离那么就没有80~100FIO的必要

网友A:
你的网络传输数据量多大?建议用lonworks技术

楼主:
数据量不大,但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主要是一点对多点的通讯,每一分点在向主控点发出数据,由主控点决策 并将决策下传到相关分点。 另外:1km为总线总长度。 welltech diginet总线是何总线?可以介绍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