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源直流输出的快速切换

楼主(2002-07-03):
如果要实现两个直流电源输出的快速切换(一个工作,一个备用,当工作的一个失效时,另一个在小于100微妙的情况下启用),据我所知,一般电源的启动至少要几百毫秒以上。这其中是否有什么秘密。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用可控硅就可以实现毫秒内的切换。

楼主:
如果我使用的是+12V,电流15A的电源,是使用可控硅好,还是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好。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敬请指点。

网友B:
当然还是肖特基好,还得看您的用电电路对电压的精度要求,因一般肖特基的的压降会随负载不同会有些变化。不过一般电路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