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电源的双AC 220V输入?

楼主(2002-07-03):
请教:如何实现电源的双AC 220V输入?

网友A:
对时间无特别要求,可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B:
罗先生说的是一种办法,例外也可以将两组220V 输入经过变压器隔离后转换成直流,再各自加上防反向二极管(或可控硅)直接并联使用。

网友C:
太简单不过了,如果有整流,那么在整流后并联。如果没整流,问题就比较麻烦